酒箱缺瓶检测方法

楼主(2013-06-22):
酒箱已经封箱,在不使用称重方法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检测方法来检测出酒箱中酒瓶的数量。瓶盖材质铁质和铝制。

网友A:
我想可以这样,接近开关按一定的方向经过箱子表面。楼下怎么看?

网友B:
按酒箱里酒瓶擺放的間距大小,安裝多個可調節接近開關(如無需分辨酒蓋材質的話),當酒箱經過接近開關前,使用機構把酒箱按設置的位置和方向移動,然后通過接近開關的通斷計算出酒瓶數量。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C:
影像检测系统

网友D:
德国SICK视觉成像检测系统轻松搞定!

网友D:
是超声波穿透的哦!

网友E:
使用【视觉成像】固然好,但成本高,选一种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应该更好。
不断向前

网友F:
随便用个接近开关都搞定了,关键看械怎么设计的

网友G:
酒箱是什么材质的?厚度多少?瓶酒盖距箱体上表面距离多少?选择传感器这些应该都在考虑范围内吧

网友H:
明明称重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I:
使用【视觉成像】固然好,但成本高,选一种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应该更好。

网友J:
铝质的用接近开关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