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台达16EH00R2的PLC一台,搞来习用的,上电后ERROR灯一直闪,打开软件读出程序只看到梯形图一条无条件驱动的ERROR指令,清除内存灯就不闪了,但是这个ERROR指令是怎么回事?好像没这条指令吧

楼主:
定上去,帮忙来分析下

楼主:
台达PLC的问题没人回答吗?

楼主:
我在顶上去

网友A:
PLC坏了,程序保存不了,编程软件读过来的是错误的,所以显示ERROR。
这条ERROR不是指令。

网友B:
有故障,送修!

网友C:
内存数据丢失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