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普洛菲斯人机键盘怎么设不进数字一样,但实际已写到了PLC 内〕

楼主(2013-06-22):
帮看一下人机程序和PLC 程序,到底是错在哪里
学者

网友A:
人机界面的D1元件显示格式设置为相对,可选为绝对方式显示,同时一般设置里的输入开始直接选择【触摸】即可,这样触摸到D1这个元件时即弹出默认的键盘窗口,直接输入后即可,输入键盘可取消。人机程序修改了下见附件,可详见该元件的设置。
描述:人机修改程序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网友B:
引用楼主wangxiweng于2013-06-22 21:54发表的 请赐教〔普洛菲斯人机键盘怎么设不进数字一样,但实际已写到了PLC 内〕 :
帮看一下人机程序和PLC 程序,到底是错在哪里
楼主还是看看附图吧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哥指导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