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4AD-TC 温控模块 测温异常

楼主(2013-06-23):
三菱 FX2N-4AD-TC 温控模块 一上电测出温度正常,过段时间后测出温度会上升到四百多度,实际只有几十度。是何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解析下。

网友A:
换条热电偶看看吧,我经常遇到这样

网友B:
热电偶坏,模块坏,接线不对,热电偶类型不对

网友C:
换非接地型的试试,我遇到过K型热电偶接地有这个问题,换成非接地型就没问题了

网友D:
谢谢各位,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