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全局通讯两个硬件(网络)已组态好为什么地址3下载不了

楼主(2013-06-23):
版主:您好!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好几天,硬件网络都组态好了为什么下载1号站(地址为2)时能顺利下载,而下载2号站(地址为3)时提示通讯伙伴未响应?首先说明硬件(包括通讯线)连接和组态没问题,并且每个PLC能单独和PC连接,但是两个PLC都只能选地址2,选其它地址就提示通讯伙伴没响应,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组态不正确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mhbxfys 师傅:组态错在哪里?请恩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不正确
都检查了

网友B:
地址硬件是不没有选好,还有中端电阻是否拔好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硬件是不没有选好,还有中端电阻是否拔好
巨浪师傅:地址硬件是不没有选好是什么意识?1#站通讯口站址为2,2#站通讯口站址为3通过编译保持没错,连接器中端电阻首末端拨至ON这个也没错,为什么两个硬件只认默认地址2,修改除2以外的其它地址(如3.4.5...)就不能联网了真奇怪。

网友C:
打西门子客服电话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