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3):
X0常开与X0常开上升沿的区别。

网友A:
上升沿就是接通的那个扫描周期ON一个扫描周期。
感谢!在梯形图中,如果X0上升沿在X0常开触点的上方,当XO常开闭合时,X0上升沿在什么时候闭合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感谢!

楼主:
    那X0的下降沿怎么解释?是不是在XO断开时扫描一个周期

网友A:
    下降沿是输入OFF时ON一个扫描周期。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感谢!

网友B:
    这个区别,有时要在实际设备中才能体会到。用文字我难以表达。

    曾经有一个检测设备,我编程序在PLC上模拟,都是好的。但到设备上就不正常。调试了很久,把X常开改成了X上升沿,就OK了。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C:
    上升沿是X0由断开到接通的一个扫描周期为ON,下降沿是X0由接通到断开的一个扫描周期为ON

网友D:
    楼主多搞搞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区别,有时要在实际设备中才能体会到。用文字我难以表达。

    曾经有一个检测设备,我编程序在PLC上模拟,都是好的。但到设备上就不正常。调试了很久,把X常开改成了X上升沿,就OK了。

    向站长学习了。。

网友F:
    上升沿是开的一瞬间,下降沿就是关的一瞬间,接通一扫描周期
    感谢!请问X0常开触点闭合接通多长时间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感谢!
  •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