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不开下载的程序

楼主(2013-06-23):
用gx works2总有这提示 究竟哪里出问题了,请各大哥跟我说说。谢谢!

网友A:
文件创建后有多个文件,要移动位置最好压缩以后就只有一个文件移动,若是删除某些文件或变更名称、变更位置就可能找不到文件造成不能正常打开
谢谢!可那程序下载解压后是直接打不开,过程中没移动里面得东西啊

网友A:
如果是别人发给你的程序那就是里面缺少文件了,最好让他压缩后发过来,然后再解压缩打开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