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过程中按下急停停止动作,释放停止后动作继续,而不是从头开始怎么做

楼主(2013-06-23):
有一个设备,20步动作,当设备运行到10步的时候按下停止按钮,当释放停止按钮时动作还是从第10步开始,怎么做

网友A:
,看看这个能否帮到你,我转发的别人的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使用跳转指令(欧姆龙)和左右移位指令 并且使用保持H继电器,看看欧姆龙的编程手册。

网友C:
在第10步停止按钮的下降沿跳转到指定步。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想在某一步可以暂停,可以在那一步的逻辑中加入外部按钮的连锁,按下后运行到这一步就暂停,松开按钮后就继续执行。前提就是整个程序是相互链接的,没有并行动作。

网友E:
用跳转指令,但在跳转之前复位所有控制输出的中间继电器M,恢复之后自动回来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