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件更改电机参数后,如何保存到伺服中去,那个好心人告诉我一下
螺丝

楼主(2013-06-23):
是不是在MR Configurator2将伺服参数更改后,写入进去之后,是不是用QP将伺服电机参数读出来,然后将PLC STOP ,在讲QP电机参数下载到伺服中区,完成后再RESET plc是不是啊?求好心人帮忙!
安徽合肥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正恰巧向反!
应该是运行1小时后,将伺服中的参数读出,对比着改QP中的参数,然后下载到模块中
螺丝

楼主:
这个大哥,能否在介绍一下,现在有个伺服电机噪声太大,我用MR Configurator2将该伺服电机改了点数据,然后写进去啦,然后下一步是将QP怎么办,感谢你!PLC是否stop、reset
安徽合肥

网友A:
用MR Configurator2试运行,看效果如何,多运行一段时间,没问题就将参数读会来!
再来对比QP的参数,使QP的参数与MR的一致
MR件更改电机参数后,如何保存到伺服中去,那个好心人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