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3):
PLC控制变频器,给定频率是0.0---50.0,对应的数字量是0---32000。对应的标准电压信号是0--10V。
实际运行中,给定频率50.5,对应的数字量是32320,最高频率可输入51.1(再涨就输不进去了,它将造成数字量超+32767达32768)对应数字量32704,对应的电压信号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楼主sanlihu于2013-06-23 16:51发表的 模拟量输出大小 :
PLC控制变频器,给定频率是0.0---50.0,对应的数字量是0---32000。对应的标准电压信号是0--10V。
实际运行中,给定频率50.5,对应的数字量是32320,最高频率可输入51.1(再涨就输不进去了,它将造成数字量超+32767达32768)对应数字量32704,对应的电压信号是多少呢?

不会是50.0---51.1对应32000--32704都对应电压10V?

网友A:
1伏特等于3200,32704/3200=10.22V

网友B:
引用楼主sanlihu于2013-06-23 16:51发表的 模拟量输出大小 :
PLC控制变频器,给定频率是0.0---50.0,对应的数字量是0---32000。对应的标准电压信号是0--10V。
实际运行中,给定频率50.5,对应的数字量是32320,最高频率可输入51.1(再涨就输不进去了,它将造成数字量超+32767达32768)对应数字量32704,对应的电压信号是多少呢?

不建议这么使用,s7-200的模拟量就是:数字量 0---32000。对应0--10V(0--20MA)。一般做法数字量超过32000都需要抑制掉,变频器需要使用大于50.0HZ的可以调变频器中模拟量给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