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位老鸟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23):
请教各位大侠。 一个问题三菱FX系列怎么才能输入的时间是分钟。转化出来的是时 分 秒
求程序列子 谢谢 小弟在线坐等 万分感谢了

网友A:
没听明白。
学者

网友B:
输入的分钟数据除以60,商是小时数据,余数是分钟数,由于最小单位是分钟,就不可能有秒的显示了。如:分钟数据保存在D0,则div d0 k60 d10,D10保存的是小时数,D11保存的是剩余分钟数。
下载积分:+1(z86803030) 热心助人!

网友C:
在FX编程手册里有专用处理时间功能的指令

楼主:
多谢 各位的解答小弟因为出差调试没能及时回复 不好意思 希望在工控家园中向各位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