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FX1N PLC s.s 是啥意思

楼主(2013-06-23):
早期FX1N PLC s.s 是啥意思,
该
如何
接线
,
求
牛人
解答,

网友A:
是S/S吧?
有两种接法:
A: S/S短接24V ,然后0V短接X生效
B: S/S短接0V ,然后24V短接X生效

楼主:
谢谢,今天试验下,用的借24V,0v短接 X输入有显示了,谢谢 ymmfa!

网友B:
就是PNP输入与NPN 输入的选择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