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步进马达动作异常

楼主(2013-06-23):
各位大大们,请问下有时候步进马达偶尔在回原位时在中途就停止不动,但马达还有电,用手摸感觉在震。是什么原因和怎么引起的?

网友A:
停止不动时,检测步进驱动器脉冲信号输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很有可能是机械部分卡住或者负载太重,引起电机丢步。

网友B:
如机械不卡,很可能是驱动器电流设定不当。

网友C:
检测脉冲信号输入是否正常,再判断机械卡阻因素

网友D:
有可能是回原点速度太低导致步进电机运转不正常或速度太高输出力矩太低不能驱动负载,还有就是加减速太快,自己试试调整一下!

网友E:
检测步进驱动器脉冲信号输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很有可能是机械部分卡住或者负载太重

网友F:
我也发现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驱动器是220V,步进电机是有U V W 原因是缺相也就是V线断了,有时接触到有时接触不到,所以有时正常运行,有时不动

网友G:
负载过重有可能会导致丢步而不动,试着把电流设置高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