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PLC没内存卡也可以用的怎么300就不行呢?

楼主(2013-06-24):
如题,这样还省钱买卡了

网友A:
目前用于S7-400CPU存储卡有以下三种:
1.RAM卡:用来扩展S7-400 CPU的内置RAM装载存储区,需要后备电池保持。
2.Flash EPROM卡:简称FEPROM卡,它也可以扩展CPU的内置RAM装载存储区,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程序备份,卡中的程序不需要后备电池保持。
3.扩展工作存储器的RAM卡:只用于CPU417-4 (6ES7 417-4XLOO-OABO版本Vl. 1~V3.1)
估计是第一种,cpu内置RAM装载储存区!而300cpu没有

网友B:
也不看看300 400价格差多少。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一楼解释得很明白,300的没RAM,所以没卡不能玩

网友D:
300的容量下,当然需要的

网友E:
老式的300,模式开关用钥匙的,可以不用MM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