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软件

楼主(2013-06-24):
请问谁有S7软件,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的,发个给小弟,谢谢

网友A:
先把你编辑的程序保存,然后打开文件,在里面打开导出,在显示上面规定地方输入保存的程序的文件名,然后打开模拟软件文件里面加载程序,在里面找到你要模拟的程序的文件名,双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