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下載線

楼主(2013-06-24):
這種下載線大家都用過吧。有沒人知道它的工作電源來自PLC的RS422口,還是電腦的RS232口?
FX1N-RS232BD通迅板和三菱變頻器通迅時,這條線可以用嗎?(圓頭端把RS485的線引出接變頻器)

网友A:
PLC是422端口的,电源应该用的电脑子232的因为232的标准是高电平12V 低电平3V 422/485高电平是7V 低电平上1V
至于你说和其它的相信是用不了的,因为232BD或485是没有提供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