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问FX2n-2AD模块 ,一般传感器做报警怎么做

楼主(2013-06-24):
如果传感器出错=0 4-20ma对应0-4000 所以4.01MA等于25 但是当压力微小的时候只有10 还是波动的数值。请问怎么做报警。试验下来 如果负压的时候是小于0的

网友A:
比较指令来做,应该不难

网友B: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