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4):
变频器电源线经过一空开,每次在机器通电的时候空开马上跳掉,然后用手把空开推上去又不会跳,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A:
1.空开选择容量太小;
2.空开的选型不对,应该选D型的,不能选C型的。

网友B:
是漏电开关吧。一个变频器还是多个?多个的话分开上电。

网友C:
这种情况无非就是空开容量小了,选大一型号的就行罗。

网友D:
空开容量小了,变频器有大容量电容器,通电瞬间电流较大。

网友E:
什么型号的空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空开选择容量太小;
2.空开的选型不对,应该选D型的,不能选C型的。

正解
不断向前

网友G:
变频器上电的时候充电冲击电流太大 楼上正解

网友H:
变频器电容冲电,电流较大。

网友I:
1.空开选择容量太小;
2.变频器上升时间太短;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空开容量小了,变频器有大容量电容器,通电瞬间电流较大。

网友K:
看来意见比较一致。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L:
计算下电流,选择D ,容量 是电流2~3倍

网友M:
空开选的过载电流小,选大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