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3-06-24):
320G的移动硬盘坏了,里面有我这些年的资,怎么样才能恢复呀?

网友A:
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B:
电脑医院呀
学者

网友C:
只能是以悲剧收场!!我一般都备份三处!

网友D:
应该有专门做数据恢复的比如电脑科技城之类的

网友E:
如果是盘都不认了,那很能是悲剧收场。
如果是线路板坏,可由专业人员找同牌同型号同规格的线路板临时换上,读出里面数据,但费用很贵,要比硬盘价大多了,还不一定成功。
反正没用就打开硬盘,看看盘里的结构,长点知识也好。

楼主:
真的悲剧了,拿到数据恢复公司里看看,人家说是硬盘磁头坏了,人家有专门的开盘设备,修好要1200元,我都可以买四个硬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悲剧了,拿到数据恢复公司里看看,人家说是硬盘磁头坏了,人家有专门的开盘设备,修好要1200元,我都可以买四个硬盘了!
普通的资料,放弃,如果重要的数据资料,价值本身就比硬盘的价值大得多。还可以考虑把重要数据用光盘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