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信号异常

楼主(2013-06-24):
请教下各位,西门子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AI8点的331-7KF02-0AB0 我前6个通道是2线制4到20毫安,后2个通道是用4线制4到20毫安信号。已经把10、11及4线制的2个通道的负极和20短接,但是最后两个4显示通道还是显示最大值?怎么回事?输入的信号量过说正常的

网友A:
检查下量程卡的设置,检查下开关电源的负极跟隔离器的负极有没有短接了?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