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1\SW75 这是什么指令啊?

楼主(2013-06-24):
请求个指令问题。 J11\SW75

网友A:
求正解,不懂,学习中

楼主:
我刚查了下。
J11:代表。MELSOFT NET-H模块的网络号。就是PLC PARAMETER NET/H 的网络号
SW75:链接特殊寄存器。 这个具体意思我还没查到,因为我看的是CCIE手册。
这个可以查看 NET-H网络模块查看手册
先发布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