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4):
三菱PLC FX1N-48MR
单独使用时,无任何声音,当此PLC通过通讯线与文本显示器连接时
起初也没声音
我在文本显示器里有个操作设置,当输入D3 = 888时,PLC就开始出现持续的钟摆的声音
而后不管我怎么搞,只要PLC与文本显示器通过通讯线相连接,该PLC就持续的出现钟摆的声音
拔掉通讯线,PLC恢复无声的正常状态。

请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A:
48MR 是继电器输出型,看看是否有输出点的继电器在反复吸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MR 是继电器输出型,看看是否有输出点的继电器在反复吸放

我是外行,请教一下,什么叫反复吸放?
如我前面所说,我是在文本显示器里输入了一个D3 = 888 后才不断出声音的
在PLC程序里
我又有一个判断的代码  [= D3 888 ] ----[RST D3]

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调试了一下,删掉 这行代码,就没有响声了

网友B:
plc有钟摆的声音,实际就是你所使用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程序上不经意地写上了一段脉冲指令,比如秒脉冲,就是0.5秒合后0.5秒断,这样反复进行着。还是查查与D3有关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有钟摆的声音,实际就是你所使用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程序上不经意地写上了一段脉冲指令,比如秒脉冲,就是0.5秒合后0.5秒断,这样反复进行着。还是查查与D3有关的程序。

我找了好几天,愣是没找到原因
因为我只有两个地方用了D3
另外我请问一下,这种钟摆的声音,如果持续运行,对设备有影响吗?我试了一下,对程序是没有影响的。
设备连续跑了一天,目前也没影响。

网友C:
把程序放上來看看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检查一下程序啦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先看下哪个输出点等在一闪一闪的,在监控下这个输出点是那个段程序造成的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品牌的文本显示器,我也想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