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A系列PLC问题

楼主(2013-06-24):
三菱A系列PLC正在使用中,突然
PLC所有输出动作都没了,RUN指示灯闪烁,ERROR指示灯常亮
;关闭电源重启后正常,但没多久重复出现故障。请问各位大侠可知何原因?(CPU换过也一样)谢谢啦!!!

网友A:
在线故障诊断看看具体信息。
好人!

网友B:
x线路可能有问题
好人!

网友C:
1.在线诊断
2.PLC 基板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