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24V电源选型怎么计算

楼主(2013-06-24):
大家好,PLC以及传感器的24V电源选型怎么计算?

楼主:
自己先定一个

楼主:
请大家把详细的计算写上,不要说没用的,说什么很简单和百度之类的,能百度就不再这里问了。

网友A:
把PLC,传感器,各小型继电器的所需电流加起来,即这个24V电源要供出的电流,选大些留有余量就行

楼主:
传感器好像是毫安级别的吧,这个还用加吗?

楼主:
对了,PLC的电源是吧各个模块的都加起来吧,能具体点吗?

网友B:
我一般10以下接近开关和继电器直接使用PLC的24V电源,
不断向前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C:
一般的6A的就够了

网友D:
貌似跟6楼一样

网友E:
一般3-5A足够了

网友F:
工控上用的开关电源,一般120的就差不多了,除非有特殊情况的,再说大小价格来去不大,适量大一点保险系数高一点,我通常是这样的

网友G:
同意10楼

网友H:
你每个用电器都有他的消耗值。你系统中所有需要消耗24V的接近开关、继电器和其他电器的总电流,再放大20%就合适了。关键一点,是24V电源本身要有过流保护功能,过载时自动判断,断电后自动恢复。

网友I:
现在我用到20A

网友J:
把功率全部加起来就可以阿里

网友K:
算一下就行了,传感器10MA  继电器160MA 其它的自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