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发热

楼主(2013-06-24):
安川变频器用三个制动单元,三组电阻。其中有一组电阻发热严重,有冒烟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以前一直在使用,换了一个制动单元,制动单元比原来的小了一点,而且三组中只有一组发热严重,

网友A:
可能刹车电阻配小了, 设计不合理==》负载太大, 减速时间太短==》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B:
必须要一样的 不然就会发热 你那三条电

网友B:
必须要一样的 不然就会发热 你拿三条电发热管试一下就知道了(两条电阻一样 另一条一样) 肯定有一条红的厉害

网友B:
还有就是看你是怎么样接的

楼主:
以前一直在用都正常,就是换了个制动单元才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C:
可以把电阻功率加大点,但欧姆不变,试一下。

网友D:
换的电阻太小,要换就换成阻值电功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