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一个脉冲命令

楼主(2013-06-24):
对者触摸屏来说,如何设置一个脉冲命令,即是怎么让一个输出型变量(只写)往下位机写1后,延时0.2秒后变量自动复归为0。
要编程来实现吗?要的话,如何编程?
笨鸟先飞

网友A:
在程序里面延时复位

网友B:
楼主一定要延时0.2秒吗,如果是要他能够自动复位的话,则使用复位button即可,手按下去的时间也差不多,如果要严格的一段t后复位,则可以用宏指令或脚本做~

楼主:
不一定要0.2秒,只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过触摸屏实现自动复归
笨鸟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