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的时间和日期画面怎么做请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3-06-24):
我用的是S7-200与昆仑触摸屏通讯的

网友A:
不是有个时间 $Date $time 等变量吗

网友B:
插入元件里就有时钟啊直接点进去就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用系统变量$Date $time

网友D:
装软件的时候里面不是有个工程项目例子的么,,直接复制过来,,我也是这么搞的,

网友E:
拖一矩形框设置没有边线没有重填属性设置输出连接变量$Date,$Time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直接插入时钟就显示出来了,可怎么修改啊?

网友F:
用!SetTime()函数,函数的用法见软件帮助

网友G:
显示时间不准吗?开机进WINCE界面在系统设置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