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进行圆弧插补的编程啊?

楼主(2013-06-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使用倍福plc通过canopen通讯控制两个伺服电机,能不能控制这两个电机进行圆弧的插补运动?如果实现?
本人是新手,请大家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倍福不是有SYSTEM MANAGER 下面 CNC NC CAM吗 你买的什么级别的PLC啊 什么型号 面板式 还是嵌入式啊
我用的嵌入式控制器,cx1020,没有看到你说的cnc nc cam啊 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B:
合信226H有四轴脉冲口,支持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或者直线插补,都是现成的库函数,写几个变量就可以

网友C:
呵呵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用运动控制器来做

网友D:
插补程序是在PLC里写吗。没见过一头雾水。谁能指点一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实际上台达可编程控制器就有如何走圆弧程序命令
wananjushi

网友F:
现在的PLC都比三菱的西门的强大了啊,都能进行插补了啊,发展很快啊

网友G:
等高人出现

网友H:
用基恩士的运动控制模块(MC20)不过就是有点贵,只要一些触发指令就可以了,可以做直线插补绝对/相对,圆弧插补绝对/相对都可以,编程简单。

网友I:
楼上的头像很不错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