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编程鼠标滚动键怎么不能用

楼主(2013-06-25):
西门子300编程鼠标滚动键不能用,很是不方便。希望大神给小弟个插件[s:39
972970067@qq.com

网友A:
你重启电脑试试

楼主:
..............哥哥 不是这样的 这样肯定不中!!!

网友B:
之前,只知道三菱8.0要通过安装一个插件,才能使用鼠标滚轮的。西门子200、300(400)只要软件安装好后都可以使用的。你在什么系统中安装的?
最好在“XP”系统中安装。

网友C:
WIN7 32位系统也没问题,肯定是你安装的版本问题了,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