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1台 FX3U 带3只FX2N 10PG定位模块, 其中一只10PG在定位完成后, 读取其当前位置值, 监控显示其实际值偶尔会比设定值少1, 如设500, 其只有499,仅仅也只是少1. 而另2只10PG没有此情况.
指令:
写脉冲数: DTO K2 K13 K500 K1
读当前值: DFROM K2 K24 D234 K1

定位完成后监控D234, 偶尔只有499. 不知何故?

网友A:
日系PLC的低电平脉冲输出的问题!

网友B:
10PG定位模块是差分输出的,应该不是1楼所说的原因,如是1楼所说的原因,应该是监控得正确值而实际发出的不是预设值,同求解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在程序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