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步进电机和伺服器?

楼主(2013-06-25):
本人刚学步进电机手上有这驱动器但没有说明说,我想要接线的方法!!或者有其他的学习资料提供参考吗??谢谢

网友A:
你太懒了
http://www.ca800.com/download/html/2007-8-26/down22269.html
谷哥一搜就出来了
步进电机接线不就6 7根线吗 脉冲,方向,故障 释放信号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长毛猫猫) 热心助人!谢谢大哥!! ..

网友B:
好大的型号标示。。。

网友A:
科邦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