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5):
我昨天也遇见电机反转现象,具体过程是:主电机启动后约5s时间,这时间在plc里面有个定时器5s,机器就不能正常动作了,这时候主电机就开始慢慢的反转,找了很久没有发现问题,driver也没报警,最后我将driver里面的速度,换了一个速度后又恢复正常了,真怪!!!
我们公司该机器在机器停下来的时候电机需要停在一定的角度,不知道是不是机器需要停的时候缺项导致
学我所用

网友A:
什么电机得说下吧!不然不好帮你判断

网友B:
干扰造成的!

楼主:
三菱电机
学我所用

楼主(2014-02-22):
最后检查系反转信号处继电器问题,更换后Ok
学我所用

网友C:
1楼是问你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D:
什么电机得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