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触摸屏时间日期异常

楼主(2013-06-25):
我目前用的是信捷触摸屏型号是:TH765-MT最近买的都是新的触摸屏,当我把程序写进去后那个时间本来是可以调准的,我就调准好,调准好后可以正确显示时间,当我断电时间长一点,再开机,那个时间啊,日期啊,又变了,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我好几台都是这个情况,请哪位高人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感谢回答。

网友A:
触摸屏读取的是PLC的时间吧

楼主:
怎么工友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用触摸屏读PLC日期

网友C:
我用过的威纶通、屏通、三菱、维控的时间一长基本都不准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做个页面校正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2013-08-02):
此问题来源于电池,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