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力传感器接在输入该怎么接

楼主(2013-06-25):
如题,谢谢有哪位能帮我一下。

网友A:
兄弟这个,首先你这个图片是压力仪表,1接电源 2 接压力传感器,接输入段 11 12 13
19 20 是输出。在报警 AL1 ----

网友B:
一楼是个人才,楼主图片上11 12 13 明显画的是个铂电阻,你却说是个压力仪表
接法变送器上画出来了

网友C:
一般來說需要在表的內部做設定
可設定為
铂电阻(三線式) A->11 B->12 B->13 (兩線式) A->11 B->12
熱偶線 (+)-->12 (-)-->13 (類型要選定 K J ....)
電壓 1~5V 0~10V....
電流 4~20mA....
設定選項由輸入的條件決定
压力传感器上應該有說明
例: 4~20mA 1~100 Kpa

网友D:
如果是三线制的压力传感器,24V线接14号端子,com线接13号端子,电压信号线接12号端子,然后你还需要再设置参数,选择输入信号,比如0~5v或者0~10v之类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如果是二线制的压力传感器,传感器“+”接14脚,传感器“-”接12脚,然后进入仪表设置输入信号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