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晶闸管(双向可控硅)输出的PLC来驱动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3-06-25):
最好有图~急救!

网友A:
PLC --->繼電器--->交流接觸器

网友B:
1楼正解,最好在中继线圈并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C:
不管PLC的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或双向或控硅,它们的负载能力比较小,要带负荷大的负载最好要经转换,比例加中继或其它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