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公司设备改装用的原来机器上的富士NWOP30的PLC,程序写好了调试OK了。为了保护自己成果不知这个软件怎么加密,PLC型号和软件版本见图,不知哪位有中文的编程软件吗 PLC型号
编程时PLC信息
编程软件版本

网友A:
这个加密毫无意义了,本论坛提供的工具2秒钟就破解了。

不想给人破解,你就应该重新写程序,用D300Win软件写程序。

将SPB改写成Sx模式,然后使用D300Win重新写程序,最后对程序加密。

Good Luck~

网友A:
在FLEX软件下的PC Function下Password就是用于设定密码的。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