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转换

楼主(2013-06-26):
三菱FX1N转换成CP1L程序 请问这三行对应欧姆龙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只有看懂程序的意思自己就能转换,如果看不懂转了也没啥意义

楼主:
如果能看懂的话就自己写了 现在就是看不明白才问下的

网友B:
这个是高速计数器啊。无语。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对应欧姆龙高速计数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