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了四级密码,如何恢复出厂?

楼主(2013-06-26):
学习时设置了下四级密码,现在上传程序不行了,有没有办法清除密码?恢复出厂。
试了下:PLC——清除——只选“系统块”输入密码“CLEARPLC“,又显示输入新密码。。。。。。

网友A:
不能只清除密码,而是全部清除掉.

楼主:
菜单:PLC——清除——“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全部选的时候,没有输入密码显示!!!没玩过西门子,不会搞啊

网友B:
4级密码破解不了,要有原程序,将原程序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级密码破解不了,要有原程序,将原程序下载进去

网友B:
PLC联机后,在编程菜单中点击PLC下的消除,在对话中框中输入CLEARPLC,确认后方可
下载积分:+2(liu1980) 感谢!

网友B:
将PLC清除吧,重新下载程序,建议不要用4级密码。

楼主:
怎么回事啊,成日显示这样,难道带CN的一旦设置了4级密码就没办法了,西门子,点搞的?

网友C:
带cn的不好解码,因此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

楼主(2013-07-29):
有谁成功清除过四级密码的?带CN的

网友D:
4级密码难啊!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E:
你是想恢复出厂设置吗?
安装包里有一个wipeout.exe就是专门用来恢复出厂设置的,按提示操作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谁成功清除过四级密码的?带CN的

我清过
我的网店
http://shop61346637.taobao.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是想恢复出厂设置吗?
安装包里有一个wipeout.exe就是专门用来恢复出厂设置的,按提示操作就好了
恢复一却出厂设置////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H(2013-09-28):
带CN的加密级别高,多了4级,为什么?大家都应该明白的。
若是产权保护到位,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I:
2.0以下解码免费

网友A:
wipeout.exe在安装包里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