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用晶体管FX3U发了3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走的距离怎么会变呢,总的行走距离不变,就是位置有偏差,比如ABCD四个点,我发的30000个脉冲是从A点到C点,过了一会就变成B点到D点了,AC点是等于BD点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式有问题

网友B:
看你用绝对还是相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绝对还是相对模式

应该用什么模式呢?

网友C:
总的行走距离不变,建议使用绝对定位,不过需要一个机械原点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的行走距离不变,建议使用绝对定位,不过需要一个机械原点开关。

网友E:
伺服电机的走动是靠脉波驱动的,你没有解释清楚“过了一会"起始点是如何到B点的。另外,你的AC=BD有否监视驱动器显示的绝对位置?两者的差值始终是相等吗?

网友F:
应该用的是相对模式吧

网友E:
你可以把行走速度调的比较慢试一下,看还会不会跑到BD去。如果不会的话,可能是输入脉波的滤波设置有问题。
用什么指令没什么重要,关键是任何时候电机都在你控制之内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