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1台伺服电机 使用FX2NMT系列的PLC定位 或者使用FX2N 1PG模块定位有何区别

网友A:
对于所控制的伺服电机,使用FX2NMT系列的PLC定位或使用FX2N 1PG模块没有区别,FX2NMT和FX2N 1PG模块输出的脉冲最高同样是100KPPS,只是FX2N 1PG模块可以是双向脉冲方式也可以是脉冲加方向方式选择,而FX2NMT就只有是脉冲加方向方式驱动伺服单元,而对于伺服单元和系统安全性来讲,个人认为双向脉冲方式输出更为安全可靠,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不错,学习两者的区别啊,自己还真没有这么总结,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所控制的伺服电机,使用FX2NMT系列的PLC定位或使用FX2N 1PG模块没有区别,FX2NMT和FX2N 1PG模块输出的脉冲最高同样是100KPPS,只是FX2N 1PG模块可以是双向脉冲方式也可以是脉冲加方向方式选择,而FX2NMT就只有是脉冲加方向方式驱动伺服单元,而对于伺服单元和系统安全性来讲,个人认为双向脉冲方式输出更为安全可靠,以上仅供参考。

就控制单个伺服电机来说,FX3UMT 和 FX2N 1PG 在功能实现上 没什么区别
FX2NMT 相比FX3UMT 指令上有好多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