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11KW ATV71变频 低频控制电机运行,设备晃动什么原因啊,急急急

楼主(2013-06-26):
产品为起重机,行走机构用 变频器型号为:ATV71HD11N4Z。现在的问题是当频率大于5HZ的时候设备晃动很大,哪位大神能指导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启动转矩问题?变频器加速时间和制动减速时间参数调整下试试,楼下怎么看

网友B:
调高转矩补偿值试一下

网友C:
再加速后情况如何?参数设置转矩.时间加速曲线等等.

网友D:
会不会是输出不平衡啊

网友E:
楼主用VF模式还是闭环矢量控制模式?前者请调整VF曲线,后者需要调试与与矢量控制有关的参数。

网友F:
是不是设备共振产生的。

网友A:
有结果吗?我也想知道晃动的原因,学习学习

网友G:
提高载波频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