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独立空调系统

楼主(2013-06-26):
西门子200PLC CPU224XP 控制 压缩机 加热器 除湿机 等 以达到室内恒温恒湿 能做PID吗? 能做的话谁能提供相关PID参数 温湿度是非线性大滞后 设备短时间内不能经常启停

网友A:
如果冷源用压缩机,有点难度

网友B:
PID搞有难度,不一定能控制好。压缩机有级切换应用比较多。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C(2013-08-26):
正在关注此贴

网友D:
如果滞后性大的话,可以将积分的参数调大些,增加调小些

网友E:
恒温恒湿机肯定是单冷机,如果采用的是斡旋的压缩机则控制用简单的PI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能量调节;如果是螺杆式的压缩机则比较麻烦。恒湿需要有加湿和除湿,加湿可以用加湿器来实现,除湿可以压缩机冷冻除湿,或者加热除湿。不可以频繁启停一般不会,除非是你的系统和负荷配置不匹配。可以加QQ交流8601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