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如何设置,可读程序 可监控 不可修改

楼主(2013-06-26):
如题!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B:
可以的,8位密码开头C防误写,A禁止全部操作,B防盗

网友C:
可以的,8位密码开头C防误写,A禁止全部操作,B防盗
真的吗?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可以的,8位密码开头C防误写,A禁止全部操作,B防盗,今日试过C开头密码手写器(手持编程器)不用密码可以打开,不可以修改,但电脑还是要密码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