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S7300PLC模拟量模块SFC灯老是亮

楼主(2013-06-26):
请教各位同行!
本人做了一个300PLC的系统,运行了2年,前段时间有2快模拟量模块SFC故障灯亮,检查了硬件线路和软件,没有排查出什么问题,就更换了模块,正常运行。今天又出现另外模拟量模块的SFC故障灯亮。同行们是否遇到过此类问题?请大家帮我支支招?谢谢!

网友A:
模块可能坏了,要彻底避免,可以考虑在模拟量模块的输入或输出侧加隔离栅。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