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D 区  应该是内存,通电状态下一直保持数据   断电后应该清空。。

但是我看的别人的一个程序

比如是脉冲输出值是1000HZ     使用D100

人机上使用D200

PLC中一直将D200 MOV到 D100

当人机修改为2000HZ后  此时断电PLC 和人机  重新上电后D100 是2000
我的理解应该是0或是随机值吧

难道D区也有H区的功能了?

里面肯定没用到H区   我手边没有PLC可进行测试,只是理论提了这样的疑惑。。。

网友A:
D断电肯定是清零的
你可以这样试试:断电后,把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断开,这时你再监控PLC,D100应该是0
触摸屏和PLC是一直有通讯的。

网友B:
D寄存器只有在PLC的电池没电了。才会丢失数据。

楼主:
目前我手边没有PLC和人机,无法测试了。。

2楼的: 你说D区也是电池没电丢失数据吗?   我看的手册是H区才是这样的啊。。

唉一切原于没有实物

网友C:
D区也是这样的,使用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手边没有PLC和人机,无法测试了。。

2楼的: 你说D区也是电池没电丢失数据吗?   我看的手册是H区才是这样的啊。。

唉一切原于没有实物

没错,H寄存器 和D寄存器用到的地方也不同。没记错的话H保存开关量,D保存的是数字量。

网友D:
CP1,系列
D区断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