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有一西门子S7-400PLC接一CP通讯模块通讯模块再接一路由器接多台上位机。
使用普通网线插入路由,设置好IP和掩码,能PING通,PC/PG接口设置为TCP/IP(auto)
将防火墙关闭,点击PLC->可访问的节点,没有可访问的节点。
点击PLC->编辑Ethernet节点,点击浏览网络,也找不到节点。
点击PLC->将站点上传到PG,在选择节点地址标签栏设置机架0,插槽2,显示没有。

更改机架,更改插槽都没有,再改PC/PG接口设置也没有节点显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使用的软件是STEP7 V5.5,V5.4也试过。

网友A:
确认下硬件组态里有没有组以太网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首先确认各个硬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后必须保证CP与路由器处于同一网段,这是最重要的!!!!!!你现在你找不到节点了,你把网线直接把编程的计算机与CP连接起来,修改CP上的IP地址,保证与路由器是处于同一网段。或者配置路由器也可以。必须保证CP与路由器处于同一网段。否则你是查找不到节点。呵呵呵。。。。。这是小问题。

楼主:
谢谢二位。
CP模块为CP443-1.
连接了以太网,使用IP协议,没有设置MAC地址。

各硬件没有问题,系统在运行中,想通过上传功能备份。

用网线把CP与编程计算机直接连接能PING通,但还是找不到节点。

网友B:
PC/PG接口设置为TCP/IP(auto)>????
接口选择不对,选择要与你计算机网卡相对的才行,你里面接口关于TCP/IP(auto)的接口每一个都试一下。直到MAC号,站点,CPU型号都正确读出,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PC/PG接口设置为TCP/IP(auto)->sisXXXX Ethernet controller,有3个,都试了。

连ISO的都试了。

就是读不出来。

网友B:
网线有没有问题哟,

楼主:
没有,能正常上网

网友B:
搞定没有!

楼主:
没有,在西门子的论坛上看了一圈,没发现解决的办法,准备再修改修改IP、子网掩码试试。。

有个很奇怪的现像,程序是空的时候可以下载

网友B:
有个很奇怪的现像,程序是空的时候可以下载。如果是通过路由器可以下载的话,那就是你组态CP的的IP地址与路由器不在同一个网段,下载了到CPU后,肯定连接不上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