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10S411的触摸屏,配方U盘存储问题

楼主(2013-06-26):
最近用台达DOP-B10S411的触摸屏,发现配方的功能有点问题。具体如下:
1、当存储配方的位置为HMI时,就可以点击“下载数据和配方”,
2、当存储配方的位置为USB时,插入U盘,点击“下载数据和配方”,就无法下载,出现报警框;
然后把U盘拔掉,出现报警框,和插入U盘的一样。
我分析是U盘出问题了,但是我换了3个U盘,都是一样的报警框。
最后换了另外一个台达DOP-B10S411的触摸屏,同上面一样。
请侠客们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使用的U盘格式有问题,台达人机使用U盘上下载只支持FAT32格式。

楼主:
我已经格式话了,FAT32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