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3-06-26):
请教下各位老师,我现在有5台200PLC,一个扫描枪,我需要把扫描枪的数据发送到其他4个从站CPU里面,我现在是用的自由口通讯模式,MODBUS电脑装不上,我知道怎么用中断,但我现在纠结的是怎么区分发送信息给哪一个从站,怎么定义从站站号,比如我发送的首地址是VB100,我定义站号应该是在哪个字节呢?希望有知道的可以耐心给讲解一下,谢谢老师。
男儿当自强

网友A:
如果是以下情况:1台200用自由口接收扫描枪的数据,经过这台PLC再发送给其他4台200,你可以用网络读写指令,具体用法官网有详细的视屏教程。祝你好运!!

楼主:
网络读写指令我会,我就是想问下自由口通讯的话,我怎么定义站号,是靠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来区分的吗,比如我要发给3站的数据,我就在发送的数据前面加个字符,在3站接收那边定义接收的起始字符吗
男儿当自强

网友B:
不会用自由口就用网络读写也能实现,如果想多做实验,那就慢慢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