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求助

楼主(2013-06-26):
各位高人指点一下,在PLC编程序时,比如一个转盘有八个工位走自动模式时,突然某一个工位发了故障报警时,要把整机停下来,用手动将发生报警的的这个工位故障报警排除后,再按一下自动启动按钮各工位继续接着前一个动作继续运行,这个环节的程序怎么写?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个要很多步才能完成。

网友B:
自动化群号252305898
我刚建了个群,感觉咱们论坛少个迅速交流的平台

网友C:
方法很多吧,可以使用写位元记忆程式或字元记忆程式。还要看你整个程式架构是用什么方式写的,使用位移指令的方式还是使用普通顺控的方式 还是使用嵌套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故障出现时 所有站别的动作全部保持暂停,然后排除故障后 再用个指令或触点让所有站别开始作动

网友D:
可以用步进指令

网友E:
1.用SFC:只要转移条件不真时,程序就会停在那一步。复位后接着刚刚的步骤运行。
2.先把整个动作过程编出来,然后用比如M0作为循环开始标志,M100作为循环结束标志。只要循环未结束,程序停止再复位后还是会接着刚刚的步骤运行的!
自己慢慢体会吧,可能我说的不是太详细!

楼主: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比如1-7工位正常运行,未发生报警,第8工位异常发生了报警,1-7工位停止在未发生报警前的状态,那么第8工位位需要进入手动模式进行复位处理,那么自动模式在程序里面必须进行断电处理,那么第8工位排故后,再按启动按钮整机进入自动运行模式,但第8工位已经进行了手动复位,自动模式已失去了记已,怎么才能恢复到自动模式未发生报警前的状态呢?我用的步进顺控程序和位移指令,但不知道怎么转换这个环节。各位有没有程序例(带注释的并注明机械工作原理的)发给在下学习下你们的编程思路和程序结构成

楼主:
补充下,里面使用的是记忆型位元件

楼主:
再补充下,我写程序时每个工位都是独立的分开写的

网友F:
还不是中断问题吗;解决故障后,返回断点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