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6):
请问各位,自由口通信中的字符间/信息间定时器超时什么意思,怎么用啊!

网友A:
2. 字符间定时器:字符间时间是从一个字符的结束(停止位)到下一个字符的结束(停止位)的时间。
如果两个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包括第二个字符)超过了SMW92或者SMW192中指定的毫秒数,
接收消息功能结束。接收到每个字符后,字符间定时器重新启动。见图6--12。
当协议没有特定的消息结束字符时,您可以用字符间定时器来结束一条消息。由于定时器总是
包含接收一个完整字符(包括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的时间,因而该时间值应设置
为大于在指定波特率下传输一个字符的时间。
您可以使用字符间定时器与结束字符检测或者最大字符计数相结合,来结束一条消息。
设置: c/m = 0,tmr = 1,SMW92/SMW192 = 超时(毫秒)
字符
重新启动字符间定时器字符间定时器时间用完:
终止消息,并生成接收消息中断
字符
图6--12 使用字符间定时器来结束接收指令
3. 消息定时器:消息定时器在启动消息后指定的时间终止消息。接收消息功能的启动条件一满
足,消息定时器就启动。当经过的时间超出SMW92或者SMW192中指定的毫秒数时,消息定
时器时间到。见图6--13。
通常,当通讯设备不能保障字符中间没有时间间隔或者使用调制解调器通讯时,您可以使用消
息定时器。对于调制解调器方式,您可以用消息定时器指定一个从消息开始算起,接收消息允
许的最大时间。消息定时器的典型值是在当前波特率下,接收到最长消息所需时间值的大约
1.5倍。
可以使用消息定时器与结束字符检测或者最大字符计数相结合,来结束一条消息。
设置: c/m = 1,tmr = 1,SMW92/SMW192 = 超时(毫秒)

这是系统手册上的,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B(2013-10-21):
最近在学习这块

网友C:
你好,S7-200 CPU224,如何做到用自由端口,RS485,控制电脑的开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工控之家        长期销售西门子PLC、西门子触摸屏、西门子模块、西门子传感器、西门子变频器和西门子低压电器,且能为您准确地提供西门子PLC、西门子触摸屏、西门子模块、西门子传感器、西门子变频器和西门子低压电器等产品的价格、货期和支持。

                                         你有PLC串口通信的资料吗,有的话发我邮箱吧?363561340@qq.com